VLT5000主板问题

楼主(2010-10-13):
我现有一台丹佛斯VLT5000型22KW变频器主板显示运行正常,但是输出端没有电压,也就是没有输出,驱动板、电源正常,我换板试过,现请教各位师傅能不能指点一下,我这台变频器的主板是那里出问题了,要怎么处理?顺便问一下,这种主板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A:
CPU和驱动IC之间,有一级缓冲电路,检查一下该级电路.经常采用缓冲/驱动(同相或反相)IC电路.
另外,驱动IC输入侧的5V供电回路,也是重点检查.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 30KW的,毛病与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A:
这个故障可是值得一修,两位不要放弃.CPU输出的六路脉冲往往是正常的,换句话说,CPU有正常输出脉冲的能力,面板才能正常显示输出频率,故障范围仅仅缩小在驱动IC的输入侧供电支路和CPU与驱动IC之间的缓冲电路.
有的变频器,还与故障信号被启动有关,可能是某路故障信号启动了.也应该检测一下.有的缓冲电路,同时受故障信号控制,在故障信号生效时,缓冲电路停止脉冲传输.

网友C:
你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谢谢  改天查查
现在怪毛病挺麻烦
如我修的明电舍VT230 报CPU.1故障,一直查电源干扰(卖变频器配件的说CPU板故障,让我500元从他手里拿一块二手板子.2.2KW变频器值多少钱?就一直放到那里没有修)
一直到手里累计二台才替换板子证明CPU板子没有问题,驱动板有问题,更换7805(7V输入)为微压差稳压后用没有几天就再次报CPU.1故障
只好拔掉电流传感器后故障才切底消除

三台VT230 2.2KW均是电流传感器故障,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也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换了一片缓冲,用了一天又出现老故障,看来是该好好查查,3楼有空希望能指点的详细点,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D(2012-08-12):
danfoss变频器的vlt5000主板找我,
15915980163电话。QQ1528305152

网友E(2018-02-26):
回复 楼主:
后来 ,查到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吗?老师

网友F:
既然驱动板没有问题,就应该是主板问题,可顺者驱动光耦的输入侧检查有无输输入脉冲,若没有检查缓冲电路比如74H07的六路输出管脚有无输出脉冲,若无再查其输入侧以此类堆朝前检查,或检查SPWM脉冲封锁电路是否异常,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G(2026-04-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可是值得一修,两位不要放弃.CPU输出的六路脉冲往往是正常的,换句话说,CPU有正常输出脉冲的能力,面板才能正常显示输出频率,故障范围仅仅缩小在驱动IC的输入侧供电支路和CPU与驱动IC之间的缓冲电路.
有的变频器,还与故障信号被启动有关,可能是某路故障信号启动了.也应该检测一下.有的缓冲电路,同时受故障信号控制,在故障信号生效时,缓冲电路停止脉冲传输.
对的。遇到过74245的使能端,被故障信号拉低,造成运行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