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组态求助?

楼主(2010-10-13):
最近买了S7-200PLC 224XP CN 226CM ,从网络上下载了S7micro sp6, 224XP cn 与EM235组态时,向导没反应,不知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指点迷津!深表感谢!!

网友A:
组态,最多只需要对DIP开关进行手动配置量程范围呀

网友B:
这个也用组态这个词;
DIP按你输入的要求设定就行了;

网友C:
安照手册上的设置把DIP开关打开你的工程要求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