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各位大哥:为了防止别人对PLC里的程序改动,需加设PLC程序读出权限,PLC 是三菱的,那怎样对PLC 程序加密呢?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
菜单 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关键字

网友B:
按楼上的方法,三菱的FX系列关键字是8位,用数字0到9,A到F
最好是选用FX3U/FX3G的,这个有两重关键字,之前的PLC只有一个关键字,容易解开

网友C:
里面有一个程序保护的接口,对它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D:
l请教老师怎麽编程。我用的是F1N的可以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