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拍砖!!!

网友A:
不可实现你的设计功能

网友B:
老掉牙的话题。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过实验呀,感觉无法实现

网友D:
不错,高手如云,来得值

网友E:
我最近做了一个只是启停的电路,不过,有热继保护的。表情;没有反转,很简单。

网友F:
毫无意义的构想,因为:耗时、耗材料、浪费时间分析,检修不方便,控制不方便!容易出事故!!!用PLC程序可简单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毫无意义的构想,因为:耗时、耗材料、浪费时间分析,检修不方便,控制不方便!容易出事故!!!用PLC程序可简单实现。

网友H:
不能实现!楼主接个线试试!

楼主:
需要指出有什么地方错误!?不需要指责或者评价!
本人没有条件实验验证!!作为一个电工的基本功练习吧!!
不要说“毫无意义” 它还是PLC的祖宗呢!!

网友I:
相互学习!  此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恐怕会很不稳定。请问楼主按第二次后M1是如何停止的?

楼主:
由于M1已经吸合,与1J的M1的触点断开,与2J的M1联通,2J动作(并自保)切断M1!

网友F:
作为锻炼思维可以,其它。。。。。。?

网友J:
看了下,实现不了 ,第3次按an按钮就回到第一步了

网友K:
用PLC程序可简单实现

网友L:
可以实现。j2是启停限制,j3是正反转限值

网友M:
这种电路,当时设计时,是花了点工夫的;
一个复杂一点的、成熟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往往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考虑。

网友N: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至少看图上画的没问题  实际接线不知道怎样
不过应该不会在实际工作中用它的反正我是不会用  用它锻炼一下还是不错的啊
有空我接下线看看怎么样。

网友I:
呵呵昨天没仔细看,今天看了,

网友O:
原理和实际
引用 楼主:
拍砖!!!
先谢谢到处看看老师的分享~!
原理很清晰,1J——启动,2J——停止,3J——换向,但是有时候原理和实际是有区别的,例如在图纸上有可能会忽略常开常闭触点的之间的时间问题~!所以还是请某些有条件的高手来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P(2011-02-17):
用PLC模拟呀

网友Q: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网友R:
好吧。。。控制零线

网友S:
实现不了,第二次启动AN,2J自锁,M1断开,但由于2J吸合,常闭断开,M2吸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