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各位高手好,我这里有两台变频器一加上电就显示0.3-1.7HZ输出,往下调没反应,最低频率设的是00,不知有没有办法让他回零。我的是皮带秤要是不能回零微机就一直显示运行状态,我该怎样才可以排除呢?

网友A:
什么方式给定的? 可能是有电位器什么的不是0位或有偏置。

网友B:
估计你是模拟量给定的频率  用电位器给定试一下

网友C:
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否则设定下偏置频率就行了。

楼主:
电位器拿掉也不回零,原来运行挺好,是自己变成那样的

网友D:
1、看一下说明书,能否通过参数修正,如频率偏置,使显示值为0;
2、在电压给定端和GND之间并接10k电阻和0.1~1uF电容,以吸收“悬浮电荷”,看能否改善?
3、改用电流信号端子调节频率。或改用通讯指令给出频率信号。
4、在外部给定信号中引入一微小负电压,以抵消静态给定,使静态输出为0,但可能会影响调节范围或线性;
前4种方法都易于操作,尤其是3、4方法,应该有效。后两种方法需要检查电路,有一定的操作难度了。
5、给定电压信号,一般经由运放电路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跟随后,送入CPU引脚,检查该给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是否该级电路不良,在入为0时,有一定输出电压?也可在电压跟随器输出端与电源地之间并接电容,看有无改善。
6、CPU模/数转换需输入一参考基准电平,一般为2.5V,引脚为Vref,试微调该脚电压值,看能否使频率值到0。不过该基准电压变化后,CPU所测取电压、电流值会有相应变化。若此电压在标准值,不宜改动,若偏离标准值,可以调正。

以上仅供参考。尤其是第5条,仅提供一个思路,慎之!

楼主:
现在是什么都不接只是变频器也是那样

网友E:
就是硬件AD转换或相关部份故障,用咸工说的第3种解决比较好,不用修

网友F:
我认为还是硬件出了毛病,咸工的第四种方法我认为很可行,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