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转子绝缘

楼主(2010-10-14):
我单位一台12MW汽轮发电机组,启动后进行励磁回路绝缘监察检查,发现正、负对地均有30V电压显示,励磁电压正对负为112V,并且看着还有间隔10秒钟左右的一个波动,波动电压范围不大3V左右,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转子回路绝缘出现异常,在检修时对励磁回路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绝缘良好,在启动前也进行绝缘测量,满足规程要求,这种情况请各位大侠帮忙给分析一下,是不是正常。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否继续运行。

网友A:
理论上正、负对地电压应为112V/2=56V,实际上因为励磁回路对地绝缘不可能无限大和有分布电容存在,不可能达到56V。你们如果正、负对地电压差不多,反而表明绝缘是好的,只有30多V在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气候潮湿、导电部分积碳粉、灰尘和回路电容分布。机组对地绝缘电压有热态和冷态二种情况,你们在运行一些时间后如果电压有所上升,则一般是气候潮湿引起的。只要在启动前缘测量满足规程要求,没什么事。我们机组在天气潮湿时连停机时都发转子接地信号,只要将机组空转一些时间就可以升压并网。

楼主:
我们的励磁绝缘检查回路正常时正负对地电压都是零,表明绝缘良好,现在是出现了电压,和你们的那个测量回路不同吧

楼主:
现在我们的发电机转子绝缘监察测量显示正对地电压42V,负对地电压45V,一直在增长,励磁电压112V,不知道什么时候为止。

网友B:
顶楼分析完全正确,顶起。

网友A:
查一下你们机组励磁绝缘监察装置接线,是不是电桥式,在直流电压分压电阻中间应有接地点,如果这样,励磁绝缘检查回路正常时正负对地电压都是励磁电压的一半。你说的正常时对地电压为0是不是在没起励时,如果机组在没起励时是测不出对地电压的。看现在你们的现象更象是电桥式励磁绝缘监察,因为机组运转时间长了,绝缘好起来,对地电压高起来了。现在数据正负对地电压还平衡,就是负端比正端绝缘更好一些。

楼主:
我们的绝缘检查不是电桥式的,就是简单的电压表凡是进行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