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合阐按钮一按,听到电磁铁嗒一声,万能断路器外壳上显示分状态,万用表测输出端没电,控制电路6A保险也烧了,连续试了两次结果相同,手动也合不上,请求论坛高人指点

网友A:
负载端短路了,或者万能断路器 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检查失压线圈是否击穿。

网友C:
万能断路器的出问题了,查看一个合闸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