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大家谁有S7200模拟软件的视频教程啊 能给我一份吗  我下载下来了模拟软件 但是不会用 恳请各位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A:
Step1:在Step7 Microwin中编写程序,写完后选择PLC——编译,编译无错后,选择文件——导出,保存为扩展名AWL的文件。
Step2:开启模拟器,选择Load Program(装入程序),打开前一步保存的AWL文件,选择模拟的运行按钮即可运行。

友情提醒:如果遇到模拟器无效指令的提示,不要惊奇,模拟器不支持高级指令,不支持带有参数的子程序,不支持中断等等。

楼主:
十分感激前辈指点 谢谢啦

楼主:
我只编了一个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简单程序 为什么也不能模拟啊  再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编了一个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简单程序 为什么也不能模拟啊  再请前辈指点

贴出你的程序才显得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B:
衡量技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你挣了多少

技术能力不是决定挣钱多少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做人的能力,这也就解决了为什么技术水平很高却挣不多的原因。

如果整天想着别人“喂”你,这样的人都懒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