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反馈组件怎么做?(20101014)

楼主(2010-10-14):
新手想问一个问题: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反馈组件怎么做?就是我吧把仪表设定一个温度,用加热带加热,热电偶测量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就加热,高于设定温度就停止加热。都需要哪些单元来实现这一目的,附图片一张,大家帮看一下,具体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A:
来一个滞回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C:
按照仪表的说明书接线,常开常闭点注意下就行了 。

网友D:
宇电的设置很简单的,好好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E:
假如60·~~80度是你想要的温度,低于60度时加热带加热,这时温控器常开点闭合,加热开始。温度高于80度时常开断开,就这么简单。温控器你设定好就行,热电偶只是反馈到温控器一当前温度。

网友F:
比例带以内,采用三角波比较形式,占空比调节输出脉宽,过了比例带,全开,低于比例带,全关。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个控制组件里面都包括了哪些东西,比如仪表,继电器什么的。帮帮忙啊

网友G:
好好看看说明书,按说明书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