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本人接触pcl才几天,在公司拿了一台三菱fx1n-60mrl乱搞了几天,现在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

1  现在的作业是一台pcl是固定的(在地面的控制室)一台是在运动的(在地下的一台机器里面,钻洞用的,里面有电磁阀和电机)地面的pcl和地下的pcl通过通讯模块fx1n-485-bd连接,所有指令都是地面的pcl发出。我想请教一下它们原理和模式

2 pcl的输出如何才能驱动一个220v的触控开关的线圈,在out  1有输出的情况下,我在out 1和com之间接了个60w 220v的灯泡,但灯泡不亮,

                                          请多多指教,不胜感谢!!!
[upload=jpg]
这个在地面的

uploadImages8/61501c6ec200ca47718abc77ad485acf.jpg[/upload]
这个在地下机器里面的

网友A:
呵呵 ,接60W的灯泡?  幸亏你没接同电源,要不然你就烧掉PLC 的点了.....

网友B:
两个PLC通过485通讯,可以用并行连接通讯,通讯建立后,每个PLC内部都有一部分辅助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D是可以相互刷性的,可以利用这部分的位和字元件建立起通讯

网友C:
建议楼主先下载个FX系统手册看看,了解一下。
这样比较好。
省的搞坏了东西。

网友D:
两个PLC通讯你参考FX系列通讯手册;
至于带负载,这种是继电器型的,PLC上只是一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接60W的灯泡?  幸亏你没接同电源,要不然你就烧掉PLC 的点了.....

不知现在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PLC通过485通讯,可以用并行连接通讯,通讯建立后,每个PLC内部都有一部分辅助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D是可以相互刷性的,可以利用这部分的位和字元件建立起通讯

谢谢,我现在知道它是并联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下载个FX系统手册看看,了解一下。
这样比较好。
省的搞坏了东西。

已经下了,不过看得头晕也不知它在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大楼主.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好像是大跃进时代的口号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PLC通讯你参考FX系列通讯手册;
至于带负载,这种是继电器型的,PLC上只是一个触点;
谢谢指教,不过还是不明白一下图为例,pcl的输出该接在哪里。

网友F:
你的胆够大的,每个输出点都有公共点的电压,看你需要了,先别接东西,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