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表和功率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0-10-14):
想希望通过电流监视伺服电机的力矩,为此打算把一个电流表接到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入口上(参见附图),不知是否可行呢?
伺服电机不要求很大,其力气足以拧紧圆珠笔前面的笔帽就可以了。
但是我另外又查到有一种“功率表”,不知道它和电流表有什么区别。我感觉监视伺服电机的功率,好像也可以计算出力矩吧?
我很迷茫,请高人指点则个!

网友A:
电压*电流=功率,
我听的有些糊涂,这个电机工作要求是什么,莫非就是拧紧圆珠笔帽儿?如果是这样建议设计一个机械摩擦离合器,这样更好控制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