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由于磁芯气缸需安装在铁板上,导致磁性减弱,磁性开关检测不到信号,请问有何方法解决?

由于用磁性开关可以直接装在气缸上,而用接近开关或微动开关需另做支架,也不太好安装在具体的设备上,所以才用磁性开关

网友A:
档铁,接近开关

网友B:
找找有没有好一些的磁性开关,能屏蔽一下

网友C:
现在很多厂家做的这种气缸都不好用。检测信号非常不稳定

网友D:
想办法在安装时采用非导磁型材料做衬垫,隔离安装铁板。就行了吧。

网友E:
可以用微动或接近开关代替使用,这样安全性会好很多的

网友F:
何必要用磁性开关改成接近开关不就行驶了。

网友D:
磁性开关有磁性开关的特点;接近开关有接近开关的特点。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是互补的。磁性开关最大的特点是简单、工作皮实、频响高。接近开关呢,他的信号幅值强,但频响有限。只能工作在低频。

网友G:
是不是有其他磁铁影响?

网友H:
另外安装支撑应该会好多了
应该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