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我公司伺服电机上的绝对值编码器的简易的5V稳压电源是这样得到的,就是把10V电源通过一个7805的集成三端稳压器得到的。请问为什么这两个电容可以选的再小一点啊?其实就是要分析容抗对高次谐波的影响,听说根据XC=-jw/c ,其中XC是容抗,-j是相序,跟计算值无关,c是电容,w就是所要滤掉的高次谐波的频率。当我们的电气系统一定时,例如柜子里就装7个变频器,功率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它所产生的高次谐波几乎是一定的,也就是w一定,而-j又与计算值无关,电容c越大,,那容抗XC越小,高次谐波就容易通过电容放掉,很明显是反比关系啊。理论上电容越大越好,实际并非如此,当电容越来越大时,电容就越来越呈现电感性,这时候就要分析感抗对高次谐波的影响,XL=+jwl,这时候l越大,感抗XL越大,越不利于高频谐波通过,很明显的正比关系。

网友A:
呵呵;
一个5V  35W的电源,国产价格不会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