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常用命令

楼主(2010-10-14):
a a
abs 绝对值, 模
acos 反余弦
acosh 反双曲余弦
acot 反余切
acoth 反双曲余切
acsc 反余割
acsch 反双曲余割
all 所有元素均非零则为真
alpha 透明控制
angle 相角
ans 最新表达式的运算结果
any 有非零元则为真
area 面域图
asec 反正割
asech 反双曲正割
asin 反正弦
asinh 反双曲正弦
atan 反正切
atan2 四象限反正切
atanh 反双曲正切
autumn 红、黄浓淡色
axis 轴的刻度和表现
b b
bar 直方图
binocdf 二项分布概率
binopdf 二项分布累积概率
binornd 产生二项分布随机数组
blanks 空格符号
bode 给出系统的对数频率曲线
bone 蓝色调浓淡色阵
box 坐标封闭开关
break 终止最内循环
brighten 控制色彩的明暗
butter 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
c c
caxis (伪)颜色轴刻度
cd 设置当前工作目录
cdf2rdf 复数对角型转换到实块对角型
ceil 朝正无穷大方向取整
cell 创建单元数组
char 创建字符串数组或者将其他类型
变量转化为字符串数组
charfcn maple函数
children 图形对象的子对象
clabel 等高线标注
class 判别数据类别
clc 清除指令窗中显示内容
clear 从内存中清除变量和函数
clf 清除当前图形窗图形
close 关闭图形窗
collect 合并同类项
color 图形对象色彩属性
colorbar 显示色条
colorcube 三浓淡多彩交错色
colordef 定义图形窗色彩
colormap 设置色图
comet 彗星状轨迹图
comet3 三维彗星动态轨迹线图
compass 射线图;主用于方向和速度
cond 矩阵条件数
conj 复数共轭
continue 将控制转交给外层的for或while循环
contour 等高线图
contourf 填色等高线图
conv 卷积和多项式相乘
cool 青和品红浓淡色图
copper 线性变化纯铜色调图
corrcoef 相关系数
cos 余弦
cosh 双曲余弦
cot 余切
coth 双曲余切
cov 协方差矩阵
csc 余割
csch 双曲余割
cumsum 元素累计和
cumtrapz 梯形法累计积分
d d
dblquad 二重(闭型)数值积分指令
deconv 解卷和多项式相除
del2 计算曲率
demos 演示函数
det 行列式的值
diag 创建对角阵,抽取对角向量
diff 求导数,差分和近似微分
digits 控制符号数值的有效数字位数
dir 列出目录清单
dirac 单位冲激函数
disp 显示矩阵和文字内容
disttool 概率分布计算交互界面
doc 列出指定工具包中所有函数名
docsearch 进行多词条检索
double 把符号常数转化为16位相对精度的浮点数值对象
drawnow 刷新屏幕
dsolve 求解符号常微分方程
e e
edit 矩阵编辑器,打开m文件
ei maple 指数积分
eig 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end 数组的最大下标,结束for,while,if 语句
eps 浮点相对误差
erasemode 图形对象属性
error 显示错误信息
exit 关闭matlab
exp 指数
expand 对指定项展开
expm 矩阵指数
eye 单位阵
ezcontour 画等位线
ezcontourf 画填色等位线
ezmesh 画网线图
ezmeshc 画带等位线的网线图
ezplot 绘制符号表达式的二维图形
ezplot3 画三维曲线
ezpolar 画极坐标曲线
ezsurf 画曲面图
ezsurfc 画带等位线的曲面图
f f
factor 进行因式或因子分解
false 按指定大小创建全0逻辑数组
feather 从x轴出发的复数向量图,羽毛图
feval 函数宏指令
fill 多边形填色图
find 寻找非数单下标标识
findsym 确认表达式中自由符号变量
fix 朝零方向取整
flag 红-白-蓝-黑交错色图
fliplr 矩阵的左右翻转
flipud 矩阵的上下翻转
floor 朝负无穷大方向取整
fminbnd 非线性函数在某区间中极小值
fminsearch 单纯形法求多元函数极值点指令
for (end) 按规定次数重复执行语句
format 设置数据输出格式
fourier fourier变换
fsolve 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最简单格式
function 函数文件头
functions 观察函数句柄内涵
function handle 函数句柄
funfun 数值泛函函数和ode解算器
funm 计算一般矩阵函数
fzero 单变量函数的零点
g g
gallery 产生测试矩阵
gca 获得当前轴的柄
gcf 获得当前图的柄
general 通用指令
get 获得图柄
getframe 获得影片动画图象的帧
ginput 用鼠标在图上获取数据
global 定义全局变量
gradient 梯度
gray 线性灰度
grid on/off 画坐标网格线
h h
heaviside 单位阶跃函数
help 在线帮助指令
helpbrowser 超文本文档帮助信息
helpdesk 超文本文档帮助信息
helpwin 打开在线帮助窗
hidden 网线图消隐开关
hist 统计频数直方图
histfit 带拟曲线的统计频数直方图
hold on/off 图形的保持
horner 转换成嵌套形式
hot 黑-红-黄-白交错色图
hsv 饱和色彩图
i i
i, j 虚数单位
if end 条件执行语句
if-else-end 程序分支控制
ifourier fourier反变换
ilaplace laplace反变换
imag 复数虚部
image 图像
impulse 给出系统的冲激响应
ind2sub 据单下标换算出全下标
inf 或 inf 无穷大
inline 创建内联函数
input 提示键盘输入
int 计算积分
int2str 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inv 矩阵的逆
invhilb hilbert矩阵法求逆阵
isa 判断指定变量类别
ischar 若是字符串则为真
isempty 若是空矩阵则为真
isfinite 若是有限数则为真
isglobal 若是全局变量则为真
ishandle 是否图柄
isinf 若是无穷大则为真
isletter 串中是字母则为真
islogical 若是逻辑数则为真
isnan 若为非数则为真
isnumeric 若是数值则为真
isolate maple的特殊指令
isprime 是否质数
isreal 若是实数矩阵则为真
isspace 串中是空格则为真
iztrans z反变换
j j
jacobian jacobian 矩阵
jet 变异hsv色图
jordan jordan分解
k k
keyboard 键盘获得控制权
l l
laplace laplace变换
legend 形成图例说明
length 确定数组长度
light 灯光控制
lighting 设置照明模式
limit 求极限
line 创建线对象
linestyle 图形线对象属性-线型
linewidth 图形属性-线宽
linmod2 从simulink模型得到系统的状态方程
linspace 线性等分向量
load 从磁盘调入数据变量
location 图形对象属性-位置
log 自然对数
log10 常用对数
log2 以2为底的对数
logical 将数值转化为逻辑值
logspace 对数等分向量
lookfor 关键词检索
m m
magic 魔方阵
maple 进入maple工作空间计算
marker 图形对象属性-点形状
markeredge-
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点边界色彩
markerface-
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点域色彩
maekersize 图形对象属性-点大小
material 对象材质
max 最大值
md 创建目录
mean 平均值
mesh 三维网线图
meshgrid 用于三维曲面的分格线坐标
mfun 对maple中若干经典特殊函数的数值计算
mfunlist maple经典特殊函数列表
mhelp 查阅maple中的库函数及其调用方法
min 最小值
minreal 状态方程最小实现
mkdir 创建目录
mod 模数求余
more 命令窗口分页输出的控制开关
movie 播放影片动画
moviein 影片动画内存初始化
mtaylor taylor级数展开
n n
nan或nan 非数
nargin 函数输入量的个数
nargout 函数输出量的个数
ndims 数组的维数
norm 矩阵或向量范数
normcdf 正态分布累计概率
normpdf 服从n分布的随机变量取值x的概率密度
normrnd 产生服从n分布的随机数组
notebook 创建或打开m-book文件
null 零空间
num2str 把数值转换为字符串
numden 提取公因式
o o
ode45 高阶法解微分方程
ones 全1 数组
optimset
orth 值空间
p p
pack 合并工作内存中的碎块
pascal pascal 矩阵
path 控制matlab的搜索路径
pathtool 修改搜索路径
pause 暂停
pcolor 用颜色反映数据的伪色图
peaks 产生peaks图形数据
pi 3.1415926535897….
pie 饼形统计图
pink 淡粉红色图阵
plot 直角坐标下线性刻度曲线
plot3 三维直角坐标曲线图
plotyy 双纵坐标图
polar 极坐标曲线图
poly 特征多项式,由根创建多项式
poly2sym 将多项式转换为符号多项式
polyfit 多项式拟合
polyval 求多项式的值
polyvalm 求矩阵多项式的值
pow2 2的幂
pretty 习惯方式显示
prism 光谱色图阵
prod 元素积
q q
quad 低阶法数值积分
quadl 高阶法数值积分
quit 退出matlab
quiver 二维箭头图;主用于场强、流向
r r
rand 均匀分布随机数组
randn 正态分布随机数组
random 产生各种分布随机数组
randsrc 产生均布数组
rank 秩
real 复数实部
realmax 最大浮点数
realmin 最小正浮点数
rem 求余数
repmat 铺放模块数组
reshape 矩阵变维
residue 求部分分式表达
return 返回
roots 求多项式的根
rose 频数扇形图;主用于统计
rot90 矩阵逆时针旋转90度
rotate 旋转指令
round 四舍五入取整
rref 转换为行阶梯形
s s
save 把内存变量存入磁盘
sec 正割
sech 双曲正割
set 设置图形对象属性
shading 图形渲染模式
shg 显示图形窗
sign 函数符号,符号函数
simple 运用各种指令化简符号表达式
simplify 恒等式简化
simulink 打开simulink集成环境
sin 正弦
sinh 双曲正弦
size 确定数组大小
slice 切片图
solve 求解代数方程组
sphere 产生球面数据
spinmap 颜色周期性变化操纵
spring 青、黄浓淡色
sqrt 平方根
square 轴属性 为方型
ss 产生状态方程lti对象
stairs 阶梯形曲线图
std 标准差
stem 杆图
stem3 三维离散杆图
str2func 创建函数句柄 (punct)
strcmp 比较字符串
string 图形对象属性-字符串
subexpr 运用符号变量置换子表达式
subplot 创建子图
subs 通用置换指令
sum 元素和
summer 绿、黄浓淡色图阵
surf 三维表面图
surfc 带等高线的三维表面图
switch-case 多个条件分支
sym 产生符号对象
syms 定义基本符号对象
symsum 符号序列的求和
t t
tan 正切
tanh 双曲正切
taylor taylor级数
text 图形上文字标注
tf 产生传递函数lti对象
tfdata 从对象中提取传递函数分子分母多项式系数
tic 秒表起动
title 图形名
toc 秒表终止和显示
trace 迹
trapz 梯形数值积分
true 按指定大小创建全1逻辑数组
triplequad 三重(闭型)数值积分指令
type 显示文件内容
v v
var 求方差
version matlab 版本
view 设定3-d图形观测点
vpa 给出数值型符号结果
w w
what 列出当前目录上的m、mat、mex文件
which 确定指定文件所在的目录
while end 不确定次数重复执行语句
whitebg 图形底色控制
who 列出工作内存中的变量名
whos 列出工作内存中的变量细节
winter 蓝、绿浓淡色
x x
xlabel x轴名标注
xor 异或
y y
ycolor 图形对象属性-纵轴颜色
ylabel y轴名标注
z z
zeros 全零矩阵
zlabel z轴名标注
zoom 二维图形的变焦放大
ztrans z变换
simulink模块
add 求和模块
breaker 开关
current measurement 电流测量器
dc voltage source 直流电压源
discrete filter 离散滤波器模块
gain 增益模块
in1 输入端口模块
integrator 连续函数积分
out1 输出端口模块
parallel rlc branch rlc并联支路
powergui
product 乘法器
random source
scope 示波模块
series rlc branch rlc串联支路
simulink simulink基本库
sine wave 正弦波输出
step 阶跃输出
transfer fcn 传递函数模块
voltage measurement 电压测量器
一、matlab常用的基本数学函数
abs(x):纯量的绝对值或向量的长度
angle(z):复数z的相角(phase angle)
sqrt(x):开平方
real(z):复数z的实部
imag(z):复数z的虚部
conj(z):复数z的共轭复数
round(x):四舍五入至最近整数
fix(x):无论正负,舍去小数至最近整数
floor(x):地板函数,即舍去正小数至最近整数
ceil(x):天花板函数,即加入正小数至最近整数
rat(x):将实数x化为分数表示
rats(x):将实数x化为多项分数展开
sign(x):符号函数 (signum function)。
当x0时,sign(x)=1。
rem(x,y):求x除以y的馀数
gcd(x,y):整数x和y的最大公因数
lcm(x,y):整数x和y的最小公倍数
exp(x):自然指数
pow2(x):2的指数
log(x):以e为底的对数,即自然对数或
log2(x):以2为底的对数
log10(x):以10为底的对数
二、matlab常用的三角函数
sin(x):正弦函数
cos(x):馀弦函数
tan(x):正切函数
asin(x):反正弦函数
acos(x):反馀弦函数
atan(x):反正切函数
atan2(x,y):四象限的反正切函数
sinh(x):超越正弦函数
cosh(x):超越馀弦函数
tanh(x):超越正切函数
asinh(x):反超越正弦函数
acosh(x):反超越馀弦函数
atanh(x):反超越正切函数
三、适用於向量的常用函数有:
min(x): 向量x的元素的最小值
max(x): 向量x的元素的最大值
mean(x): 向量x的元素的平均值
median(x): 向量x的元素的中位数
std(x): 向量x的元素的标准差
diff(x): 向量x的相邻元素的差
sort(x): 对向量x的元素进行排序(sorting)
length(x): 向量x的元素个数
norm(x): 向量x的欧氏(euclidean)长度
sum(x): 向量x的元素总和
prod(x): 向量x的元素总乘积
cumsum(x): 向量x的累计元素总和
cumprod(x): 向量x的累计元素总乘积
dot(x, y): 向量x和y的内积
cross(x, y): 向量x和y的外积
四、matlab的永久常数
i或j:基本虚数单位(即)
eps:系统的浮点(floating-point)精确度
inf:无限大, 例如1/0
nan或nan:非数值(not a number),例如0/0
pi:圆周率 p(= 3.1415926...)
realmax:系统所能表示的最大数值
realmin:系统所能表示的最小数值
nargin: 函数的输入引数个数
nargin: 函数的输出引数个数
五、matlab基本绘图函数
plot: x轴和y轴均为线性刻度(linear scale)
loglog: x轴和y轴均为对数刻度(logarithmic scale)
semilogx: x轴为对数刻度,y轴为线性刻度
semilogy: x轴为线性刻度,y轴为对数刻度
六、plot绘图函数的叁数
字元 颜色 字元 图线型态
y 黄色 . 点
k 黑色 o 圆
w 白色 x x
b 蓝色 + +
g 绿色 * *
r 红色 - 实线
c 亮青色 : 点线
m 锰紫色 -. 点虚线
-- 虚线
七、注解
xlabel(input value); % x轴注解
ylabel(function value); % y轴注解
title(two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 图形标题
legend(y = sin(x),y = cos(x)); % 图形注解
grid on; % 显示格线
八、二维绘图函数
bar 长条图
errorbar 图形加上误差范围
fplot 较精确的函数图形
polar 极座标图
hist 累计图
rose 极座标累计图
stairs 阶梯图
stem 针状图
fill 实心图
feather 羽毛图
compass 罗盘图
quiver 向量场图
回答者: edifiers2008 - 助理 二级 8-30 19:14
1、特殊变量与常数
ans 计算结果的变量名
computer 确定运行的计算机
eps 浮点相对精度
inf 无穷大
i 虚数单位
inputname 输入参数名
nan 非数
nargin 输入参数个数
nargout 输出参数的数目
pi 圆周率
nargoutchk 有效的输出参数数目
realmax 最大正浮点数
realmin 最小正浮点数
varargin 实际输入 的参量
varargout 实际返回的参量
操作符与特殊字符
+ 加 - 减
* 矩阵乘法 .* 数组乘(对应元素相乘)
^ 矩阵幂 .^ 数组幂(各个元素求幂)
\ 左除或反斜杠 / 右除或斜面杠
./ 数组除(对应元素除)
kron kronecker张量积
: 冒号 () 圆括
[] 方括 . 小数点
.. 父目录 ... 继续
, 逗号(分割多条命令) ; 分号(禁止结果显示)
% 注释 ! 感叹号
转置或引用 = 赋值
== 相等  不等于
& 逻辑与 | 逻辑或
~ 逻辑非 xor 逻辑异或
2、基本数学函数
abs 绝对值和复数模长
acos,acodh 反余弦,反双曲余弦
acot,acoth 反余切,反双曲余切
acsc,acsch 反余割,反双曲余割
angle 相角
asec,asech 反正割,反双曲正割
secant 正切
asin,asinh 反正弦,反双曲正弦
atan,atanh 反正切,双曲正切
tangent 正切
atan2 四象限反正切
ceil 向着无穷大舍入
complex 建立一个复数
conj 复数配对
cos,cosh 余弦,双曲余弦
csc,csch 余切,双曲余切
cot,coth 余切,双曲余切
exp 指数
fix 朝0方向取整
floor 朝负无穷取整
gcd 最大公因数
imag 复数值的虚部
lcm 最小公倍数
log 自然对数
log2 以2为底的对数
log10 常用对数
mod 有符号的求余
nchoosek 二项式系数和全部组合数
real 复数的实部
rem 相除后求余
round 取整为最近的整数
sec,sech 正割,双曲正割
sign 符号数
sin,sinh 正弦,双曲正弦
sqrt 平方根
tan,tanh 正切,双曲正切
3、基本矩阵和矩阵操作
blkding 从输入参量建立块对角矩阵
eye 单位矩阵
linespace 产生线性间隔的向量
logspace 产生对数间隔的向量
numel 元素个数
ones 产生全为1的数组
rand 均匀颁随机数和数组
randn 正态分布随机数和数组
zeros 建立一个全0矩阵 colon) 等间隔向量
cat 连接数组
diag 对角矩阵和矩阵对角线
fliplr 从左自右翻转矩阵
flipud 从上到下翻转矩阵
repmat 复制一个数组
reshape 改造矩阵
roy90 矩阵翻转90度
tril 矩阵的下三角
triu 矩阵的上三角
dot 向量点集
cross 向量叉集
ismember 检测一个集合的元素
intersect 向量的交集
setxor 向量异或集
setdiff 向是的差集
union 向量的并集
数值分析和傅立叶变换
cumprod 累积
cumsum 累加
cumtrapz 累计梯形法计算数值微分
factor 质因子
inpolygon 删除多边形区域内的点
max 最大值
mean 数组的均值
mediam 中值
min 最小值
perms 所有可能的转换
polyarea 多边形区域
primes 生成质数列表
prod 数组元素的乘积
rectint 矩形交集区域
sort 按升序排列矩阵元素
sortrows 按升序排列行
std 标准偏差
sum 求和
trapz 梯形数值积分
var 方差
del2 离散拉普拉斯
diff 差值和微分估计
gradient 数值梯度
cov 协方差矩阵
corrcoef 相关系数
conv2 二维卷积
conv 卷积和多项式乘法
filter iir或fir滤波器
deconv 反卷积和多项式除法
filter2 二维数字滤波器
cplxpair 将复数值分类为共轭对
fft 一维的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2 二维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shift 将fft的dc分量移到频谱中心
ifft 一维快速反傅立叶变换
ifft2 二维傅立叶反变换
ifftn 多维快速傅立叶变换
ifftshift 反fft偏移
nextpow2 最靠近的2的幂次
unwrap 校正相位角
多项式与插值
conv 卷积和多项式乘法
roots 多项式的根
poly 具有设定根的多项式
polyder 多项式微分
polyeig 多项式的特征根
polyfit 多项式拟合
polyint 解析多项式积分
polyval 多项式求值
polyvalm 矩阵变量多项式求值
residue 部分分式展开
interp1 一维插值
interp2 二维插值
interp3 三维插值
interpft 使用fft的一维插值
interpn 多维插值
meshgrid 为3维点生成x和y的网格
ndgrid 生成多维函数和插值的数组
pchip 分段3次hermite插值多项式
ppval 分段多项式的值
spline 3次样条数据插值
绘图函数
bar 竖直条图
barh 水平条图
hist 直方图
histc 直方图计数
hold 保持当前图形
loglog x,y对数坐标图
pie 饼状图
plot 绘二维图
polar 极坐标图
semilogy y轴对数坐标图
semilogx x轴对数坐标
subplot 绘制子图
bar3 数值3d竖条图
bar3h 水平3d条形图
comet3 3d慧星图
cylinder 圆柱体
fill3 填充的3d多边形
plot3 3维空间绘图
quiver3 3d震动(速度)图
slice 体积薄片图
sphere 球
stem3 绘制离散表面数据
waterfall 绘制瀑布
trisurf 三角表面
clabel 增加轮廓标签到等高线图中
datetick 数据格式标记
grid 加网格线
gtext 用鼠标将文本放在2d图中
legend 图注
plotyy 左右边都绘y轴
title 标题
xlabel x轴标签
ylabel y轴标签
zlabel z轴标签
contour 等高线图
contourc 等高线计算
contourf 填充的等高线图
hidden 网格线消影
meshc 连接网格/等高线
mesh 具有参考轴的3d网格
peaks 具有两个变量的采样函数
surf 3d阴影表面图
surface 建立表面低层对象
surfc 海浪和等高线的结合
surfl 具有光照的3d阴影表面
trimesh 三角网格图

网友A(2011-05-18):
大哥,请帮我看看纠正一下这个程序,谢谢了
p=[ 35.20000076 170 9.699999809;
   35.20000076 137 9.699999619;
   34.09999847 155 9.699999809;
   35.20000076 178 9.899999619;
   35.09999847 176 9.800000191;
   35.20000076 168 9.699999809;
   35.20000076 170 9.800000191;
   3.9 96 7.800000003;
   0 0 0.200000003;
   0 0 0.200000003;
   12.69999981 177 9.800000191;
   26.29999924 196 13.30000019;
   35.20000076 187 14.80000019;
   35.09999847 182 15.69999981;
   35.20000076 171 15.39999962;
   35.20000076 164 13.30000019;
   35.20000076 171 10.30000019;
   35.20000076 170 10.89999962;
   35.20000076 167 10.30000019;
   37.09999847 180 9.699999809 ];
t=[0 0 0;1 0 0;1 0 0;0 0 0;0 0 0;1 0 0;0 0 0;0 0 1;0 0 1;0 0 1;1 0 0;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0;0 0 0;0 0 0;0 1 0];
for i=1:20
   p(i,:)=(p(i,:)-min(p(i,:)))/(max(p(i,:))-min(p(i,:)));%数据归一化
end
threshold=[0 1;0 1;0 1;0 1;0 1;0 1;0 1;0 1; 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 %输入向量的最大、最小值
net=newff(threshold,[31,1],{'tansig','logsig'},'trainlm');%创建一个BP网络
net.trainParam.epochs=10000;  %训练次数
net.trainParam.goal=0.01;%训练目标
LP.lr=0.1;%学习速率
net=train(net,p,t); %网络训练
p_test=[ 37.09999847 180 9.699999799;
        31.09999847 160 9.600000381;
        35.29999924 166 12.10000038;
        35.20000076 170 10.89999962];
for i=1:4
p_test(i,:)=(p_test(i,:)-min(p_test(i,:)))/(max(p_test(i,:))-min(p_test(i,:)));
end
Y=sim(net,p_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