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4):
网线是怎么传信号的?
为什么网线过了100m就没信号了?
并联网线为什么不行?

网友A:
网线怎么传信号,太大了,看看规范吧.
简单说,网线是通过以一定编码或载波方式的电信号传信号的.导线都有电阻和电容/电感.电信号(电磁波)都要受到电阻电容的影响,或者会受到空间电磁波的干扰.在信号两端,可以发出或者识别的信号,在通过介质(导线)后,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限制了通讯的距离.网线的信号,要达到10/100M速率,频率是很高的,比普通的市电更容易在现在的介质里损耗或受干扰,所以距离就短.
网线的设计是一对一的,目前是用四根线,一对发,一对收,双向工作.网线这样的结构怎么能并联呢?是收线并联还是发线并联,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所以网络都是用交换等设备做多机互联的.

网友B:
用带屏蔽的试试吧

网友C:
呵呵;信号在线上传输是会衰减的;

网友D:
想多开口就要用交换机或路由器,估计家里的网线想多挂台计算机,简单并联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开口就要用交换机或路由器,估计家里的网线想多挂台计算机,简单并联不行的
并联后不是哪台电脑先开机就先上线吗,另一台就上不去了

网友E:
好的网线可能用到300米

网友F:
现在五百米的都没事,以前做监控不用电线,用网线五百米内距离传输信号衰弱的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