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接线

楼主(2010-10-14):
在三菱plc输出端y0上接一220v小型继电器,我想问下com端是接火线还是零线,还是无所谓的。

网友A:
那是一个公共点呀

网友B:
请你先考虑什么叫交流电220v,

网友C:
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接那根都无所谓

网友D:
接220V,那要是继电器输出的,那输出就是一个开关触点,接电源拿一端不影响负载工作的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 接哪根没关系的。

网友B:
MT型不可能接220v(不管AC或DC,30VDC以下规定方向)‘剩下的是MR、MS(可不管哪端)

网友F:
可以接相线。

网友G: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是plc 上的COM 端还是继电器上的COM端啊?

网友H:
都可以,Y0的公共端是单独的;
但同一个公共端带几个输出点时要注意;

网友I:
Y0是对应PLC上的COM0公共端。一般COM0接火线输入,220VAC继电器一端接Y0,另一端接零线。

网友J:
COM最好接零。

网友K:
接火线    零线直接进线圈

网友L:
一般COM最好接中性线.还有就是假如输出还用到交流380V时,就要查看PLC说明书,因为有多个公共端的,一定要区别开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I:
Y0是对应PLC上的COM0公共端。一般COM0接火线输入,220VAC继电器一端接Y0,另一端接零线。
正解

网友N(2010-11-13):
PLC是MR、MS型,可以。
MT型,不可。

网友O:
回答
零火都无所谓。作用一样的

网友P:
最好接火线,这对安全比较重要。

网友Q:
可以任意接.

网友R:
单相~220V从原理上来说,工作起来相线、中性线上的电流一样大,
日常使用中如接入开关电路,开关上接的都是相线,继电器型的PLC一般都控制中性线
这个好像没有硬性规定

网友S:
PLC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两种方式,晶体管的又分NPN 和PNP 两种,你的先看你用的PLC到底是哪一种继电器的好像可以用220v无论正反但晶体管的好像不行
     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T:
最好接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