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各位师兄,请教 有些原理图、PCB图 用protel 99 se 打不开 ,打开就跳出来提示, (不能打开文件 文件类型不能识别 Cannot open document ,Document type is unknown  )   我文件类型是正确的啊,protel 99 软件我也重新安装过了还是不行,这个文件是不是加载的是自己的库文件,我想加载自己的库文件跟打开这些文件没影响啦,请各位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看看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如果你的版本低,而文件又是dxp以上做的,应该打不开,升级版本才可以解决问题。你把文件名的后缀写下来,可以让大家帮你看看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SCH文件 pcb文件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SCH 文件 PCB文件

网友A:
加载的库文件没有关系。你可以发个不重要的文件,让大家用protel试试。

楼主:
SCH文件
请各位大侠打开看看 能不能打开

楼主:
加我QQ吧 384612913 我QQ发过来

网友B:
SCH的文件要用PROTEL DXP的版本才能打得开,我上次遇到的和你一样的问题,试一下吧

楼主:
各位师兄 能不能发个PROTEL DXP最新版本给我啊  表情  384612913@qq.com

网友C:
并不是所有后缀为sch的,protel都能打开。
首先要确认是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D:
更新下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发给我的文件我用protel dxp打开了,建议你使用高版本的protel。

网友E(2013-06-20):
肯定是版本的问题,我遇到过。我这里有通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