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0-10-15):
谁可以告诉我一些电接点压力表的知识

网友A:
直接进模拟量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模拟量模块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是一种能发出开关信号的压力表,其关键部件是电接点的信号机构,它输出的是开关信号,可用来控制电机、电磁阀、信号灯等动作,以达到控制和报警。
   其工作原理是:当被测压力作用于压力表内的弹簧管时,其末端产生相应的弹性位移,经传动机构带动指针指示出压力。同时指针带动电接点装置的活动触点与设定指针上的触头(上限或下限)相接触,而使控制系统或报警装置接通或断开,以达到自动控制和报警的目的。
   从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接点功率方面来看,有常规电接点压力表、光电式电接点压力表、感应式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之分。
   应用最多的是普通电接电压力表和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是通过磁力辅助来增大电接点的接触力矩,具有相对较高的电接点功率;由于磁力对电接点的作用,其电接点的接点信号精度较低;但其可以增加接点吸力,加快接触速度,而使触点接触可靠,能消除电弧,可避免仪表由于振动或介质压力波动造成触点的频繁动作。

网友C:
我知道的电接点压力表,是5楼dlr所介绍的,输出为开关量信号,也就是触点的接通和断开。

---------------------------------------------

楼主:
楼上的谢谢啊

网友D:
5楼说的好!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是一种能发出开关信号的压力表,其关键部件是电接点的信号机构,它输出的是开关信号,可用来控制电机、电磁阀、信号灯等动作,以达到控制和报警。
    其工作原理是:当被测压力作用于压力表内的弹簧管时,其末端产生相应的弹性位移,经传动机构带动指针指示出压力。同时指针带动电接点装置的活动触点与设定指针上的触头(上限或下限)相接触,而使控制系统或报警装置接通或断开,以达到自动控制和报警的目的。
    从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接点功率方面来看,有常规电接点压力表、光电式电接点压力表、感应式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之分。
    应用最多的是普通电接电压力表和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是通过磁力辅助来增大电接点的接触力矩,具有相对较高的电接点功率;由于磁力对电接点的作用,其电接点的接点信号精度较低;但其可以增加接点吸力,加快接触速度,而使触点接触可靠,能消除电弧,可避免仪表由于振动或介质压力波动造成触点的频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