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驱动电压低?还是其他问题?
伦茨22KW变频器,带18.5KW电机
今天用0.37KW电机散热片还是很热

网友A:
发热是肯定的,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变频器是会报故障的,既然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说明发热还不至于太严重,如果实在感觉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风扇是否正常工作,还有就是风道是否有堵塞的现象

楼主:
不是
22KW变频器空载带0.37KW电机试机,感觉散热片有60摄氏度
散热片比较大,输出电流1.5A
德国伦茨8200变频器

网友B:
你不要考虑温度的问题,只要能正常使用,不出现过热报警,你只要放心使用

网友C:
建议你检查一下风扇是否正常工作,还有就是风道是否有堵塞的现象

网友D:
检查充电接触器的主触点是否因烧灼产生接触电阻而发热.要拆开接触器看一下.
1.5A时散热片热,就不好解释了.如此小的电流,即使不加散热片,模块也不会热的.显然又不是IGBT导通管压降大,引起的损耗性发热,那样18.5kW电机,就拖不动了,变频器也会报出OC故障来.
带小电机时,因接触器触点不良,输出电流经充电电阻而发热.带大电机时,接触器触点本身发热,两者原因可能都为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引起.感觉不是模块或驱动或散热的问题.
这种发热,肯定是一种故障现象,需要排除了.

也许是其它没想到的原因?楼主排除故障后,请回复一下.

网友E:
五楼说的很对

网友F:
变频器哪部分发热?我用1.5KW电机试机=O.8-1A,3.7KW以下的变频嚣才会发热,

网友G:
这肯定是一种故障,是不是修理的机子,如果是是不是换用元件的问题,通风良好查不出故障所在,不妨使用观察,也许能找到故障原因。

排除故障后,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