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电机电压是3相220V    哪位知道它的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网友B:
I=P\1.732*U*COS&(0.85)

楼主:
有劳各位帮忙,小子这里谢过

网友C:
如果是三相四线的话电压L1   L2   L3   N.    三相对零电压分别是220V,电流A=220/R(电机电阻)就可以算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P\1.732*U*COS&(0.85)

网友E: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系数七六是什么啊

网友F:
还不是一样?三相220V的跟三相380的有什么区别?P=1.73UICOS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