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这个符号在指令之前应该是微分型指令吧,和DIFU指令有什么区别啊,请不吝赐教啊,我是菜鸟

网友A:
你自己都解释了,@的操作数是指令,而DIFU的操作数是地址。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理解了

网友C:
我是做欧姆龙代理,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互相学习,QQ291189931

网友D:
要学习PLC 学三菱好啊 还是学欧姆龙好 啊 请赐教

网友E:
这个问题论坛上有很多人问过
引用 网友D:
要学习PLC 学三菱好啊 还是学欧姆龙好 啊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