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频器

楼主(2010-10-15):
大家好,我厂有一台设备用的是欧姆龙的变频器,型号为3G3JZ,原来是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得电吸合后变频器通电按照原来停机前设定的频率带动电动机运行,后来有根据生产要求,要把最高频率调整为60Hz(原来为50Hz),我根据使用说明,在机器运行中,首先按了stop键,在变频器输出停止的状态下把n0.02的设定值由原来的9调整为10,使其最高频率为60H z,当天一切正常,可是第二天开机才发现,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得电吸合后变频器不能自动运行,需要按一下面板上的RUN按钮电动机才能正常运转,请各位大哥给想想办法,看怎样才能调整为原来的状态,谢谢、?

网友A:
你将变频器设置为了控制盘控制,将改为端子 控制即可。具体设置参照操作说明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你调到60HZ 电机是受的了吗?还是电机本身是变频电机

楼主:
回四楼
电动机应该是50-60hz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