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开关怎么选?

楼主(2010-10-15):
单项40kw照明电路,要求接在三相开关上。三相开关怎么选。

网友A:
一零一火,中间的触点空着。

网友B:
你分三段控制,零线共用,分别接一相不就OK,40/3=13x1.5=17.5A,25A的三相断路器足够了,考虑水货多,再选大点,30A吧

网友C:
为什么乘1.5

网友D:
二楼的算法好像不对把?

网友E:
乘以5,选100A的3相空开

网友F:
乘5,不是1.5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分三段控制,零线共用,分别接一相不就OK,40/3=13x1.5=17.5A,25A的三相断路器足够了,考虑水货多,再选大点,30A吧
是不是打错了,是乘4.5吧

网友B:
不好意思,误导了,还把单相功率当三相纯电阻功率计算了,应是40/3=13。3X4.5=59.85A

网友H:
三相功率平均分配,选100的空开吧。

网友I:
三相功率平均分配:40/3=13X5=65A。选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