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5):
为什么消除变频器谐波干扰所用的扼流器外壳有两个接地端?一个接地端位于扼流器的输入端附近的外壳,另一个接地端位于扼流器输出端附近的外壳。假如只一端接地,有什么影响和后果?是不是外壳上不同位置,都有电位差?

网友A:
主要是增强消除干扰的能力。

网友B:
所以输入端、输出端都有一个接地的端子,那是为了方便接线。这个滤波器要求输入端也有一颗PE线,输出端也有一颗PE线。也就是说,除了3相电源线以外,要有一颗与电源线并行的PE线,连接两头。然后,这个滤波器的外壳,要与电器柜金属外壳连接。这是一种EMC的接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