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哈,这个是什么电容器

楼主(2010-10-15):
前几天接了台焊机,型号ZD7-400多功能电焊机,查到一个电容失效,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在网上我已经查过,没有查到,电容没有厂牌,有型号:MFD-DA01-350VDC50UF.请各位同行,看看是什么电容,可以用什么代换。电容器尺寸:50mm*60mm。有图

网友A:
可能不是电容

网友B:
应该是 电解电容吧 DC350V 50UF

网友C:
高压电解电容

网友D:
工业大功率电容:350V 50VF

网友E:
这是高压大容量电容,也可以称为直流电容,但不一定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有极性标志,但你的这个电容没有看到正负极的极性标志,所以不能肯定是电解电容。
你可以找耐压350V以上,容量是50μF左右的电容代替。
一些电子元件商铺就可能会有得卖。

楼主:
这个电容很特殊,用在IGBT电焊机上,电容两头是螺栓接线,传统的电容50UF350V以上的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原来呢电容,所以不敢用一般电容代换,怕电容爆炸

网友F:
应该是普通的薄膜电容,该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一般不大,你可以用电机的启动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G:
搜索得:有一说是无感电容、有一说是聚丙烯电容。
暂未找到更多的资料。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
http://bbs.gkong.com/list.asp?Boardid=84&Big=Y

网友H:
可已联系下电焊机的厂家,和技术人员咨询下。

网友I:
这是一个高频高压的交流电解电容,无极性的,用于氩弧焊机里面做吸收作用,不能用一般的电解电容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