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1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失真为何、??
2前天,我用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频率50赫,电压600V,长时间转电机也不烧,为何???后用指针表测也一样

网友A:
电机电压是多少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失真为何、??
2前天,我用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频率50赫,电压600V,长时间转电机也不烧,为何???后用指针表测也一样

你的第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一般而言所谓失真,是指某波形失真,难道你的万用表能够看到波形?如果不能,那你的失真是从何谈起?如果能,那么你用的是示波表而不是普通的万用表。不管怎样,变频器输出电压并非标准的正弦波,而且其载波频率高达几十千赫,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失真”,但不知你是如何用万用表知道的?

600V是一个错误读数,600V/50Hz也不正常,此其一;其二,普通万用表只能是测正弦波,而且频率大多不能超过500hz,否则测量误差很大很大!

正确的做法是利用变频器自带的显示功能来观察上述参数,或者购买真有效值万用表且频响要在其测量范围内。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利用变频器自带的显示功能来观察上述参数,或者购买真有效值万用表且频响要在其测量范围内。

楼主:
如何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有误会理解。就是说万用表(数字和指针都试过)测变频器输出端,结果是600伏,而变频器输入刚380,为什么??那又如何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D:
输出端是用直流档还是交流当测得的、是整流端输出还使变频端输出

网友E:
数字万用表频响400Hz.没法用.要用电动系仪表.磁电系测的可以参考.如500型万用表.

网友F(2010-11-19):
600V/50Hz是不正常,变频器是通过U/F来恒转矩和恒功率来控制电机的 而U值一般是电动机的额定电压、F是电动机的额定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误会理解。就是说万用表(数字和指针都试过)测变频器输出端,结果是600伏,而变频器输入刚380,为什么??那又如何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万用表(数字和指针都试过)测变频器输入电压380VAC(工频50周)没问题,准确。
至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因为是含高频载波的电压,一般的万用表频响不够,跟实际值误差很大。
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一是变频器内部参数直接读出,二是用真有效值电表测量。

网友G:
还真没量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