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首先声明,我新手,向大家学习来了。
水泵+变频器+压力变送器   能控制恒压供水吗?如何控制,设置参数?例如三菱、安达变频器如何设?

网友A:
还得一个控制器或一个单片机,因为这还的一个简单的程序。只靠上面的东西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B:
所谓恒压供水就是稳定水泵的出口压力。选择具有PID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也就是楼主说的:“水泵+变频器+压力变送器 ”就行了,选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是4--20mA.DC的便于与变频器连接。看看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边有接线实例及参数设定方法的。附个图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声明,我新手,向大家学习来了。
水泵+变频器+压力变送器   能控制恒压供水吗?如何控制,设置参数?例如三菱、安达变频器如何设?
如果采用带内部PID调节器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6SE70系列的就可以实现。很简单。

楼主:
请教:谢谢
1      4-20MA    那变频器假设我设定最大频率50,最小频率0,那变频器是如何知道50赫之对应4MA还是20MA呢?   如果4MA对为0赫之,水压很低泵 还不启动。请教

楼主:
请教
 如何设置变频器,泵的启动和停止?假设,我要30MA 启动,50MA停止??谢谢

楼主:
请教:谢谢
1      4-20MA    那变频器假设我设定最大频率50,最小频率0,那变频器是如何知道50赫之对应4MA还是20MA呢?   如果4MA对为0赫之,水压很低泵 还不启动。请教
我表达不清,重说一遍,
  变频器会不会,压力越高,因为MA越大,转速越快。
压力越低,因为MA越小,转速越慢。

网友D:
看你具体选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才可以告诉你,压力值有些变频器是用百分比设置的,有些是直接用频率设置的。

 例如:压力表范围是0-5MPa,要求供水系统压力在3MPa,下限压力在2.5MPa,上限压力在4MPa,通过计算:2.5MPa对应是50%,3MPa对应是60%,4MPa对应是80%。如果选用三菱变频器,设定如下:Pr128为20,Pr129根据系统调整,Pr130根据系统调整,Pr131为80,Pr132为50,Pr133为60,Pr134根据系统调整。
  Pr129,Pr130,Pr134分别为PID的P,I,D值的调整。
  还要对变频器外部端子,操作方式,信号来源等等进行设置。

网友E:
OK!
选择具有PID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100分!

网友F:
要只是一台电机肯定没问题,如果是多台电机,是不是就要选择多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了,并且另加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具体选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才可以告诉你,压力值有些变频器是用百分比设置的,有些是直接用频率设置的。

  例如:压力表范围是0-5MPa,要求供水系统压力在3MPa,下限压力在2.5MPa,上限压力在4MPa,通过计算:2.5MPa对应是50%,3MPa对应是60%,4MPa对应是80%。如果选用三菱变频器,设定如下:Pr128为20,Pr129根据系统调整,Pr130根据系统调整,Pr131为80,Pr132为50,Pr133为60,Pr134根据系统调整。
   Pr129,Pr130,Pr134分别为PID的P,I,D值的调整。
   还要对变频器外部端子,操作方式,信号来源等等进行设置。

谢谢你的回答,基本懂了、但有一点疑问:压力变送器没用上?是不是把压力变送器先接管道上,我的水压使变送器假设只能在0-20MA变化,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G:
水泵、变频器和压力变送器完全可以达到恒压供水的。

网友D:
使变送器假设只能在0-20MA变化?我不太明白!是不是4-20HZ吧?
其实0-10V=4-20MA=0-50HZ,这就是对应关系,采用电压或电流都是一样的,你看我对你的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打错了,是4-—20MA,不是4—20HZ

网友H:
采用带内部PID调节器的变频器或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网友I:
有的型号支持1~4台;
不支持的你加个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
我的水压不高,压力变送器达不到20MA

网友F:
多台控制方式
引用 网友I:
有的型号支持1~4台;
不支持的你加个恒压供水控制器;
如果选用的是可以控制多台的变频器,这种变频器是一组输出供给多个电机,使多台电机全部一样的频率工作来完成恒压。还是有多个输出,一台达不到压力再启动第二台,直到达到压力?

网友J:
选择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压力变送器 (DC0-10V电接点压力表)”就行了,选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是4--20mA.DC或DC0-10V,便于与变频器连接。看看西门子、ABB使用手册,接线,设置参数、调试一下OK.

网友D:
我的水压不高,压力变送器达不到20MA
怎么达不到?是不是用水量太大或用泄露,将出水口关闭看看能不能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压不高,压力变送器达不到20MA

楼主需要恒定的水压是多少?水泵的扬程多大?压变的量程选对了没有?严格说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达不到20MA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压变的量程是应该大于水泵的最大工作压力的。

楼主:
台达变频器,使用外部频率给定(4-20MA),请问频率偏置是什么意思?详细讲解为盼

网友D:
偏置的定义:给定信号为最小值所对应的最小频率。
如果4-20MA对于0-50HZ就是指4MA对应0HZ。

网友K:
任何变频器都有内部PID,都是标准的,而且比买的PID表好用,他的模型是最适合水泵的。

网友K:
恒压供水
这个用PID的负反馈,4ma表示压力最低,当然要升压了,对不,怎么升高水压呢,只有提高水泵转速,所以这个时候变频器应该是频率升高,等到50Hz,并且过一段时间水压一般会升高,如果水压超过设定水压,变频器会降低频率,并且会自动找个合适的频率稳定下来。有兴趣可以加入这个群80767367

网友L:
请问:2.5MPa对应是50%,3MPa对应是60%,4MPa对应是80%。如果选用三菱变频器,设定如下:Pr128为20,Pr129根据系统调整,Pr130根据系统调整,Pr131为80,Pr132为50,Pr133为60,Pr134根据系统调整。
怎么计算?

网友M:
2.5MPa对应是50%,3MPa对应是60%,4MPa对应是80%。这应该和压力变送器量程还是有关的吧

楼主(2011-01-08):
引用 网友K:
这个用PID的负反馈,4ma表示压力最低,当然要升压了,对不,怎么升高水压呢,只有提高水泵转速,所以这个时候变频器应该是频率升高,等到50Hz,并且过一段时间水压一般会升高,如果水压超过设定水压,变频器会降低频率,并且会自动找个合适的频率稳定下来。有兴趣可以加入这个群80767367
请问:如何设置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要只是一台电机肯定没问题,如果是多台电机,是不是就要选择多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了,并且另加控制?
康沃G2系列变频器可以一台控制多台电机(工频/变频)完成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O:
谢谢3楼,你真是我的好老师。

楼主:
请问,一定要用矢量型变频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定要用矢量型变频器吗

没必要,选用风机泵类用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P:
可以,但还要加以个
PID 调节仪

网友Q:
按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接线、调整参数,很简单

楼主(2011-08-04):
台达变频器面试题
台达变频器F系列,PID控制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远传压力表量程16公斤,恒压在3.6公斤,上下限0.5公斤范围内波动,请问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R(2012-07-17):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压不高,压力变送器达不到20MA
买小量程的嘛

网友S:
我们就是用的2楼的方法。

网友I:
没有PID功能的话,需要用恒压供水控制器或PLC来实现;

网友T:
能啊   自己多看说明书啊   不读书的 人 啊

网友U:
变频器有个最大参照值最小参照值和频率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