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避雷

楼主(2010-10-16):
各位好,我想请教下PLC避雷的问题。我用的罗克韦尔1746PLC,开关量输入大约200个点,都是从各个户外小柜子里进来的,进PLC前还需要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吗?输出出来接继电器然后通往户外各个柜子,这个还需要加保护措施吗?1746PLC通过光纤联网,还需要加保护措施吗?

网友A:
我认为加信号隔离器就可以了,至于PLC避雷的问题请专家指教!

网友B:
避雷还是要弄好,我一个工地一雷辟下来,十几万没了~!

网友C:
DI进PLCa之前也加继电器隔离一下吧

网友D:
假如是开关量的话,可以不加避雷器,因为你联网通信使用的是光纤,雷电对他没办法,所以你可以放心使用了,你还是做个电源防雷吧,更加实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