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22KW风机电机是用Y--△启动的,我现在想改成变频器启动,请问一天它能节约多少度电?电机是24 小时运转的,不需要停止。

网友A:
大约为100度  听变频厂家说的

网友B:
电机是24 小时运转的 节100度还是有点难度 大概是60度电差不多

网友C:
关键看工作频率。
如果设定频率为50Hz,则不但不省电,还会增加费用,因为变频器有热损耗。

网友D:
每天可节约20-25度电就很不错了。采用变频器控制和直接启动控制的区别就在于功率因数的差别,一般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可达0.95左右,而直接启动的电机功率因数最多也就0.9左右。(这都是估算),所以22kW的功率每小时节电也就1度左右。

一般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是可以节电的,但是小功率的节电并不明显,只有大功率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的节电效果才能显露出来。

变频器的效率一般都在97%以上,所以损耗是比较小的。而输入侧功率因数一般在0.95以上,所以综合起来,比直接驱动的电机(风机泵类负载),还是能节电的。

网友E:
这不又回到前两天讨论的问题上了吗?
引用 网友D:
每天可节约20-25度电就很不错了。采用变频器控制和直接启动控制的区别就在于功率因数的差别,一般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可达0.95左右,而直接启动的电机功率因数最多也就0.9左右。(这都是估算),所以22kW的功率每小时节电也就1度左右。

一般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是可以节电的,但是小功率的节电并不明显,只有大功率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的节电效果才能显露出来。

变频器的效率一般都在97%以上,所以损耗是比较小的。而输入侧功率因数一般在0.95以上,所以综合起来,比直接驱动的电机(风机泵类负载),还是能节电的。
我记得前些日子论坛里讨论过提高功率因数是否节电的问题~!

网友F:
变频器能否节电要看实际负载的性质而定,不是变频器所能左右的,当你的负载率在80%以下的时候,使用变频器可以省电,但是当负载率在80%以上的话,建议你就不要用变频器了,只会令你更加耗电,不要忘记了,变频器自身也是一个耗源!而风机水泵等设备,负载率在80%左右的时候,其工作电流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满载电流了。

网友G:
Dir有详细解答.变频器一般不能省电.

网友D:
这问题讨论n多了,其实都是“打嘴仗”。应该用事实去说话,也就是说,自己做一个电量统计,心里就会有底了。

变频器耗电,不同的品牌是不一样的,可以自己做统计,到底变频器的效率是多少,不用在这讨论来讨论去的。风机泵类的负载80%就已经接近100%满载了?这是咋说的?那风机和泵类的设计有问题了。还是自己在实践中各自摸索自己的系统吧。在这里,每个系统不一样,所以没有可比性,也不能以点带面的议论。

反正,我所见到的风机泵类调速系统,45kW-7.5kW范围的,采用西门子的MM440做控制,在50Hz运行频率的时候,电机的电流没有超过90%额定电流的。从这点来说,我认为起码我们这里的风机泵类负载,用变频器控制是节能的,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自己的是眼见为实。而且是做过测试的。节能不是很显著,但还是节能的。

网友F:
泵类设备80%负载的时候其电流已经差不多接近满负载的电流,这是我根据本公司设备运行数据记录得到,我是自来水公司的,这个我比较清楚,泵类就算在电动阀门没有开启之前其负载率已经达到45%,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泵类设备要使用自耦变压器启动的主要原因,泵类拖动,在额定流量的80%的时候,其负载率是95.5%。不信的话请阁下用个加压泵试试,在恒定压力的情况下,流量跟负载率是否有这个关系~风机类跟泵类效果差不多。正因为有这些数据的存在,所以为什么自来水公司就算搞了恒压供水,都不把利用变频器调压作为一个节能的项目推广,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管网保护功能推广,原因就是这种工况下,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节能的效果。我司在14年前曾经跟北京的某大公司合作过一个节能改造项目,后来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导致最终的失败,原因也是这个!!根据我司设备改造数据(110KW电机--280KW电机),设备富余量在25%-40%时候节能效果还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在40%富余量的时候。

网友H:
节约与否关键是工作状况

网友I:
变频器的主要优点不是节电,而是在软启动,直流制动,速度跟踪,转度调节等自动化控制方面表现突出。

网友J:
如果运行时一直还是50HZ的话,省不了多少;

网友D:
呵呵,我们对风机的应用,是进行风速跟踪控制,因此针对风机的运行频率、风速、电机电流之间的关系进行测试,采用最大运行频率在50Hz时,通过测试风机出风口的最大风速及电机电流来得到的数据。其实风机也好,泵也好,他们的输出功率手系统进出口界面、电机扇叶角度的影响。

风机泵类的进出口界面或电机扇叶角度不对,将直接影响出口的流量或流速。同样的电机运行频率,同样的电机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输出轴的功率却不一样的。这就属于风机泵类的产品设计问题了。

网友D:
有些东西,不要以点带面地看问题,你做不到,不等于做不到。为什么有些先进技术的产品节能和效率高,而有些落后技术生产的产品高能耗低效率?这里面有材料的问题,也有设计的问题。

不能因为一个项目、一个地区的现象,就笼统的给整个行业下定义。任何指标是实实在在的,是与特定的条件所“捆绑”约束的。我们不节能,不代表世界上这个东西都不节能。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好。

网友F:
再讲一下风机节能,假如使用中不要求风量调节的话,要想节能还不如将风机的电机改用高能电机更加实际点。

网友D:
不错,节能是一个系统工程设计,不是选用了谁就立马节能了。他是一个综合的东西,设计的方面是很多的。而且还要考虑平衡点。投资于结果之间要有一个综合的计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天可节约20-25度电就很不错了。采用变频器控制和直接启动控制的区别就在于功率因数的差别,一般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可达0.95左右,而直接启动的电机功率因数最多也就0.9左右。(这都是估算),所以22kW的功率每小时节电也就1度左右。

一般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是可以节电的,但是小功率的节电并不明显,只有大功率的风机泵类变频器控制的节电效果才能显露出来。

变频器的效率一般都在97%以上,所以损耗是比较小的。而输入侧功率因数一般在0.95以上,所以综合起来,比直接驱动的电机(风机泵类负载),还是能节电的。
我记得前些日子论坛里讨论过提高功率因数是否节电的问题~!

凡用变频器就节能,是一种误解!!!!
节能与否关键还要看负载,如果是长期满负荷运行,用变频器更耗能!!!!

因为变频器的开关损耗一般为25%左右。换句话说就是变频器的效率一般只有0.85,加变频器后的有功功率就要乘以0.85。节能与否自己算算吧:)

网友L:
变频器节电是骗人的,在软启动,直流制动,速度跟踪,转度调节等自动化控制方面表现突出

网友M:
主要是看工况条件

网友D:
以一个项目为例,全面的提出节能设计方案,从电源到执行器,要进行科学的节能设计和计算。最后还要统计节能效果。凡是无的放矢的议论节能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