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窗口掉窗口

楼主(2010-10-16):
我想通过点击主画面中的一个按钮掉出一个画面窗口A,再从画面窗口A中调出另一个画面窗口B,现在的问题是:当我直接关闭窗口B时,再点主画面中的按钮掉画面窗口,但直接进入了画面窗口B,不知那位大虾知道告诉下。我想要的结果是:不管我从哪里关闭窗口,再次进入的时候一定是画面窗口A。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使用哪种方式调用的窗口,但是如果是脚本调窗口的话,应该是需要显示哪个窗口就是哪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