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6):
我们是国有企业,刚刚扩建一个工厂,请问 配电室里10KV电缆为什么要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要接地,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不用普通电缆?
难道周围也有谐波干扰?

网友A:
使用的应该是铠甲线才对,作用有:1、加强电缆的机械强度;2、防止外力破坏电缆线芯(包括老鼠啃咬);3、电场屏蔽;4、破坏感应雷的分布磁场,防止在线芯直接产生过电压现象。

网友B:
10KV电力电缆都是铠装电缆,还没见过不是铠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整天在搞PLC,传感器一类的。所以一看到外层带金属网的,我就叫屏蔽线,原来电力电缆叫铠装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整天在搞PLC,传感器一类的。所以一看到外层带金属网的,我就叫屏蔽线,原来电力电缆叫铠装线。
呵呵,同行,我也是搞自控的,有时间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