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

楼主(2010-10-16):
大电机用的软启动,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主要是用可控硅。软启动就是用电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星三角转换,通电瞬间起始电压在170v,然后以一定的线性可调的时间,使可控硅全部导通。可减少对电网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