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平均时间处理

楼主(2010-10-16):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看了段程序是关于模数转换的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不理解的是平均时间的处理,为什么0f0f??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看了段程序是关于模数转换的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不理解的是平均时间的处理,为什么0f0f??谢谢!
BFM9对应与通道的设定,而Q64AD模块是4通道模块,因此Bit4~7,Bit12~15是没有用的,因此被设置为0,而要启用4个通道,你需要在通道对应的位上置1.
就形成了 0000 1111 0000 1111 转换为16进制,就是0F0F

楼主:
手册
你好,能把这部分资料发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是yanghongchao_2007@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对应的模块手册中有说明
Q系列的手册,包括CPU、模块的三菱网站上都能下载到www.mea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