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我是刚接触三菱Q系列PLC的,有很多的知识我还不懂,现诚心的向各们前辈请教Q02CPU  QD75D4(2)   QJ61BT11N   QJ71C24N这些模块的使用方法,我这儿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首先移步三菱官网www.meas.cn去下载这些模块手册研读。

网友B:
Q系列是模块式的,每个模块都有对应的手册
你先搞懂这些模块是什么功能,比如上面的分别是CPU模块、定位模块、CC-LINK网络模块、通讯模块,然后再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