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出去电压不均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你现在是不是三相输出不平衡?说详细一点啊

楼主:
嗯是三相输出电源不均

楼主:
变频器经常出现三相输出不均的现象。是模块坏吗?求解决方法

网友B:
电压不平衡:
得看不均的程度啊,有一、二十的偏差,可能百为出厂固有偏差,有的变频器就这样,不影响正常运行。若偏差过大,就是驱动电路和模块的故障了。
希望楼主提问题时,要把问题尽可能地说明白,解答者才好有的放矢。
电流不平衡:
三相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是负载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C:
台安输出电压不平或者断相,都为下端驱动PC929失效造成。

网友D(2013-11-07):
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

网友E:
驱动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