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一般电动机定子线圈绝缘都是B级吗?还是高低压电机有区别?

网友A:
绝缘等级没有分高低压电机,而是根据实际使用环境、负载而定。

网友B:
你说的对一般常见电动机(380V)定子线圈绝缘都是B级,常见的变频电机(380V)是F级的。

网友C:
据我所知,现在的电机,为了使用变频器的控制,已经把定子线圈的绝缘等级提高的F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