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您好,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明白,现在做个项目,3相异步电动机有时工作在电动状态,有时工作在发电状态向电网回馈电压,普通3相异步电动机就能实现吗?需要加那些硬件,这是什么原理,望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A:
若电机是直接连接工频电源的,电机发电时,能量自然回馈电网,如果观察功率表,电机发电时会出现反转现象,跑的字减小了.
如果是三台变频器拖动,电机发电馈回变频器的直流回路,应加装制动单元,消耗此能量.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共母线方式,将三台变频器共母线,A变频器接受的发电能量,会被B\C变频器所吸取,得到利用.但具体连接和操作,还需参考相关资料.
也可为单台变频器加装能量回馈(逆变装置),将发电能量再馈回电网,起到节能目的.造价比加制动单元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明白,现在做个项目,3相异步电动机有时工作在电动状态,有时工作在发电状态向电网回馈电压,普通3相异步电动机就能实现吗?需要加那些硬件,这是什么原理,望师傅多多指点。
收到了你的信息。现在回复你:
普通的异步电机如果是采用变频器控制,而且这个变频器具备“四象限”功能。也就是可以电动输出电能,也可以发电吸收电能。就能使普通的交流异步电动机控制在电动和发电的状态。变频器吸收电能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能耗制动”形式,把电机发电的能量通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消耗掉;另一种是采用“回馈单元”形式,把电机发电能量通过直流母线再逆变回馈到交流电网。

“能耗制动”形式,一般都是针对短时制动或小功率电机的制动发电;而“回馈单元”形式,一般都是针对大功率电机的制动发电或连续的制动发电。

他的工作原理就是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只要异步电机有励磁,那么外部机械旋转轴有动力,电机就可以发电了。和直流电机发电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那位师傅搞过电力测功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那位师傅搞过电力测功机啊?
你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是不明白电机(包括交直流电机)的四象限工作原理,那应该先看看教科书,特别是传动专业的。比如电拖、电机原理、闭环自动控制系统、还有电力电子技术等,你就会明白,电机运行中,电动和发电的自由转换工作过程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的交直流电机控制器,都可以自如的实现动态过程,测功机电动发电的自由转换。在控制上,可以实现恒转速、恒转矩、阻力方程、自然特性等等线性、函数等闭环控制,来模拟动力机械的各种阻力方程。满足测功机用户的控制需求和发动机试验标准的需求。

楼主:
关于共直流母线问题,异步电动机
谢谢您的指点,看来我的多看看书啊。我脑子老不明白,交流测功机不加别的元件,就能工作在发电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看来我的多看看书啊。我脑子老不明白,交流测功机不加别的元件,就能工作在发电状态吗?
当然可以了。电机在通电的状态,能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既可以从电网索取电流也可以向电网回馈电流。所以变频器必须要具备这种能量的双向流动,才能满足生产工艺的控制需求。

电力测功机的控制原理就是电机的闭环控制原理,只不过测功机有一个测力机构,可以把轴转矩直接检测出来。仅此。

楼主:
关于共直流母线问题,异步电动机
非常感谢

网友C:
电机都有可逆性
电机都有可逆行。一般三相感应电机要加电容才能发电。有发电现象是剩磁的原因,这样的电对电网是有害的。(相角不对)有这种现象一定要加电阻把它消耗掉。

网友B:
呵呵,如果是通过变频器连接电机,发电回馈电网是成熟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