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10-17):
用PLC的输出点直接控制若干个变频器的输入点。请问大家,能把各个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的0V连接在一起,然后与PLC的输出端COM点相连吗,多谢。

网友A:
建议通过继电器连接会好点,对选型没有要求

网友B:
可以的,但是如果想欧姆龙 3G3MV 就整死人了,通讯口很容易烧坏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楼主:
请问二楼,在实际中使用过这种接线方式吗,欢迎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