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控制要求:
1.如图,转盘上装有8个气动夹头座,由单向气压电磁阀控制,通电则夹紧,失电则松夹;
2.转盘逆时针运转,由一个分度离合马达控制,离合器得电,刹车失电,转盘转动;离合器失电,
刹车得电,转盘停止;当所有加工都完成复位后,SQ1/SQ2/SQ3/SQ4/SQ5/SQ6/接近开关感应得电;
3.夹头在装夹位置由一个接近开关SQ7感应后,夹紧,只到开夹位置感应到一个接近开关SQ8才松夹,
但这点要特别注意,自动工作时,所有加工位置的夹头座均得电夹紧,只有到了开关位置才能松开;
4.整个控制分为单动和连动,单动时,由装夹-钻侧孔-打中心-钻孔-检测孔孔-剖边-攻牙-开夹停止,
连动时,当装夹位置接近开关感就到后则循环工作;
5.转盘离合马达上装有一接近开关SQ9,转一圈,转盘转动一格,如剖边-攻牙,当接近开关感应到后,
所有加工机开始同时加工;
6.选择手动操作时,所有气动夹头必需可以单一控制,比如说,在钻侧孔和剖边位置,夹头座可以单
独夹紧或松夹,由PLC输入点控制;

工作流程:
(原点状态:接近开关SQ1/SQ2/SQ3/SQ4/SQ5/SQ6/SQ9感应到,刹车得电)
在装夹位置放入产品后,SQ7感应,夹头座夹紧延时1.5秒,刹车失电,离合器得电,分度马达转一圈,
转盘转一格,SQ9感应,1所有加工机开始同时动作,2开夹位置SQ8感应松夹,当全部完成加工返回原
点时,放入产品SQ7感应后转盘方可转动

请问:
1.最难点就是转盘控制开夹和松夹,只用两个接近开关行不行得通,要用到什么指令?
2.对于高手来说这只是简单的程序,接近开关怎么选型?三条线的接近开关和PLC怎么连接?注意事项
有哪些?
3.接线时有哪些会受到干扰?会影响到PLC的正常运行?

初次学习应用PLC,还真感到很难,想得到大师的指点,不胜感激!邮箱:wbw0416@163.com
QQ:191794782

求PLC梯形图和接线示意图,谢谢!!!

网友A:
谢谢,我的:18950772666@163.com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需要付费的,很少有人会花费时间给你一份答案。

网友C:
普通程序,看来又是习题类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