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安川G7系列变频器配合PG-B2卡。变频器控制调压器上的电机,电机带动调压器进而调节调压器的输出电流。每次当调压器的电流大于4500A时,变频器就报PG0故障,低于4500A时则不报该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我个人一直怀疑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A:
pg及PG卡的屏蔽接地方式如何?重复接地还是单端接地?单端接地是否在PG侧?

网友B(2014-09-15):
我用的VS616G5A-4160的变频器,是天车用,机内与编码器连接的是PG-B2卡,在屏蔽接地点只做了 一点接地,是与PG卡接地公用的端子上,编码器侧没有做接地,也一直用的,由于有干扰现在已经甩掉,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