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没输出

楼主(2010-10-17):
安川Varispeed F7     FWD已经亮了,但是没输出。为什么呢,坏了?

网友A:
正转已接通,但不知这时的频率给定是多少?

网友B:
变频器有一个运行信号和一个频率给定信号
是不是少了其中的一个

网友C:
安川F7变频器启动后,面板运行指示灯亮,频率显示为10HZ,但是UVW三相没有输出电压,并且没有任何报警代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检测主回路的高压直流看看。驱动信号不可能都没有啊!!

网友E:
主板上跳线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