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10-17):
本人学生想请问一下接零保护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其原理是什么? TT系统能用接零保护吗? 其他系统呢?

网友A:
TT接地方式:第一个字母T表示电源中性点接地,第二个T是设备金属外壳接地,这种方法高压系统普遍采用,低压系统中有大容量用电器时不宜采用。
----------
这是《 对三相五线制的申明和解释》的帖子里讲的。你可以看一看。TT网是设备金属外壳接地做保护的。

网友B:
1)电源中性点是接地的,只能选用接零保护;
2)电源中性点不是接地的,只能选用保护接地;
1)保护接地,是限制漏电设备的外壳电压在50V 以下,安全可靠;
2)保护接零,是设备漏电时,就回火、零短路,保险跳闸保护,这种保护是把漏电故障人为扩大为短路,靠短路保护;
12、大型设备,在保护接零后,要求重复接地,为什么不叫保护接地,而叫重复接地:
1)这个接地,是在有保护接零措施后接的地,保护方式是漏电短路保护,不是限制漏电电压在50V以下的保护接地;
2)这个接地的作用是重复接地的作用;

楼主:
哦,接零就是把保护线接在零线上,当电器金属外壳带电的时候直接造成短路来触发保护设备是不是??

保护接地能限制到50V不可行!我算过! 拿相电压220V,中性点接地和保护接地各4欧姆 ,人体电阻1700欧!  当触电时等效电路相当于人体电阻1700欧与接地电阻4欧并联然后再与中性点接地4欧串联! 1700与4欧并联是3.99欧≈4欧 与 中性点4欧串联!相当于外壳和人体都分到了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