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PROFACE AST3301W与S7-200如何通讯

求通讯电缆的制作

网友A:
买屏的时候向代理商要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AST3301W与S7-200如何通讯

求通讯电缆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AST3301W与S7-200如何通讯

 求通讯电缆的制作

非常感谢,明天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AST3301W与S7-200如何通讯

 求通讯电缆的制作

看了接线图之后发现今天就是按这样子接的,使用COM2口,设置为西门子SIMATIC S7 MPI Direct  波特率19200
PLC端口使用COM1 波特率等也设置一致,但是通讯不上报错误

设置里有个Target Node=2是什么意思

忘高手解答

网友B:
那是你PLC的栈号。 一般默认是2. 看你具体情况叻

网友C:
用COM2口,COM1接线和COM2不一样的,MPI走com2就能通信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COM2口,COM1接线和COM2不一样的,MPI走com2就能通信上了

这个他应该是知道的吧
COM1 232
COM2 422

网友D(2013-09-22):
你好,我照你的接线图接了还是不行,屏提示: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 (PLC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照你的接线图接了还是不行,屏提示: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 (PLC1)
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

网友E(2015-08-01):
A、B反了吧?

网友F:
也许是plc的网络地址默认的2 变了,需要到plc的软件中看看是不是2.

网友G(2015-12-14):
你的波特率不对,应该设置为9600

网友G:
我都是直接跟供应商要的。

网友H(2020-10-07):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照你的接线图接了还是不行,屏提示: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 (PLC1)
请问楼主是咋解决的,我这里出现和你当时一样的情况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PLC的栈号。 一般默认是2. 看你具体情况叻
我这有一块GC-4401W与西门子CPU226CN无法通信,画面也是提示:
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PLC1),不知是哪出了问题
把这块屏拆下拿到其它设备上与其它同型号的PLC可能通信得上,就是与这台PLC通信不上,哪设置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