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7):
我有一台安川G7 75KW变频器上电报UV故障,不能复位,更换电源板(驱动板)后正常,请问工控网的老师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修好了?UV为电压过高故障.由开关电源的一组负电压电路供到CPU柝检测.

网友B:
电压检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以前电压检测50V 1uF电容有问题报欠压故障

楼主:
没修,把这个板子换到另外一个变频器上又正常

网友C:
接插件部位有问题吗?

网友D:
是变频器短路充电电阻的接触器辅助触点闭合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