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怎么用PID实现恒温恒压的控制

网友A:
对于单机和小系统而言,用PID控制温度、压力参数只要用温度、压力测量元件,相应的变送器,控制仪,执行机构组成一个控制系统就行了。但楼主说的不太明白,是指温度、压力的单参数控制?还是温度、压力参数互有影响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