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先在此感谢了,帮帮忙吧。

网友A:
流量计算公式与你的灌装机所使用的流量计类型有关,再者灌装机生产厂是应该提供相关参数的。

楼主:
直线灌装机上没有流量计,它是通过控制电磁阀的开关时间来调节灌装容量的。

网友A:
你的设备没有流量计,则可以考虑:
1.联系制造厂,叫他提供。
2.用实验的方法,模拟工况条件,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流过电磁阀门的流体流量是多少?来推算。
3.电磁阀作为一种特殊的阀门,也有一个流通能力的概念。因此套用调节阀门的Cv值来推算,调节阀的流通能力Cv的定义为:当调节阀全开时,阀两端压差为0.1MPa,流体密度为1g/cm3时,每小时流径调节阀的流量数,称为流通能力,也称流量系数,以Cv表示,单位为t/h。
     Cv=Q*(r/△P)    括号中的值要开方
     或者Cv=Q/(△P/r)   括号中的值要开方
  Q---通过电磁阀流体的体积流量;
  △P----流过电磁阀流体的压降;
   r----通过电磁阀流体密度。

电磁阀的流通能力Cv在其说明书中是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