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与连续运动

楼主(2010-10-18):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问题。按照正规的点动与连续运动控制图,接了一个线路为甚么点动控制还是会自锁呢

网友A:
那就是你的电路图有问题,贴图上来,看不到你的图什么都不好说

网友B:
会不会把启动按钮和点动按钮并联了

网友C:
肯定是你自己线路没接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D:
不是线路错误,就是接线错误。

网友E:
应该是你的电路接的不对,贴图上来

网友F:
贴图出来吧

网友G:
点动按钮与自保持按钮的功能必须要一致为自动复归型。

网友H:
肯定是你的接线有误啦,好好查查吧不是很难。

网友I:
这是标准的电路!仔细看看是什么地方有错误??

网友J:
你复位点速度太快,线圈没脱磁你复位,重新自保,

网友K:
先看看图吧,不看图不好说!

网友K:
你的图SB3是点动,SB2是自锁!

网友L:
接触器是否释放的慢啊?

网友M:
如果你的电路图可以实现的话,那就是你的电路没接对,仔细检查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