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他还用输入参数吗

网友A:
万能断路器是老叫法了,它是针对以前DW系列框架式断路器的叫法。

网友A:
现在同用的框架断路器一般都是只能的,参数是一定要设定的,不过不通的品牌设置的方法也不一样,进入设定菜单的密码也不一样。

网友B:
要设定参数的,对照使用说明和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输入定值。

网友C:
大多数都需要修改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