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请教各位:我们用变频器带50KW电动机,变频器电机的电缆用四根单芯电缆,没有屏蔽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就要注意,最好将这4棵电缆屏蔽敷设。

网友B:
可以,这没有问题的,如果距离不长的话,你怎么样都可以

网友C:
唉!这个问题也上来了。
这觉得不可以,因为4芯线不行。原因是多了一根线,这叫浪废

网友D:
可以的,我们经常这样用

网友E:
可以呀,一根线备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