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8):
我现在使用的是wincc6.2,step7  v5.4,plcsim  v5.4,没有相关的硬件,想知道怎么将step  7编好的梯形图和wincc界面连接起来?

本人是初学者,比较弱!

楼主:
比如,我就是想在wincc界面里面实现逻辑与运算,逻辑或。

楼主:
在step7里面,逻辑与或电路都画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与winncc界面上的“与”“或”操作按钮连接起来!

网友A:
转自: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744710

用S7-PLCSIM V5·4对WINCC V6·2的仿真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      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属性里把插槽号改为2,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1、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 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三、      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      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

楼主:
我连好通道了,可是wincc的变量怎么和step7里的I0.1,I0.2,Q4.0相联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好通道了,可是wincc的变量怎么和step7里的I0.1,I0.2,Q4.0相联系呢?

变量管理器建立变量,指定地址。

请阅读Wincc使用手册。

网友B:
【视频教程】廖常初:西门子S7-300与人机界面编程